[讨论] Sensorless BEMF 檢測

楼主(2025-01-18):
Sensorless BEMF
常見 3r-detect , BLDC  motor 不同速 ,
bemf 會不同 , 還有些會 delay , 有人做過
BEMF 反電動勢檢測法 analog front_end design ?

thank you .

网友A:
检测反电动势跟BLDC motor的转速有什么关系呢,虽然BEMF跟转速,负载等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反电动势跟BLDC motor的转速有什么关系呢,虽然BEMF跟转速,负载等有关系。 ...

BEMF跟转速,负载 等有关系

3r-detect circuit fix design

网友A:
这个3r-detect有相关论文吗?我们之前做的都是在0电流处检测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3r-detect有相关论文吗?我们之前做的都是在0电流处检测电压的。

no  ..

3r detect 很多单片机 都有电路 就 找出虚接中心点 , 当然 3r detecion 后 须 low pass filter   ,
至于 0电流处检  zero crossing detection 也有 ,
BEMF 判断的 2 种方法
过零点 或 3r detct  (不知道 还有没其他更好 ?? ) 都有优有缺 ,
主要电路上 , 因外推 马达阻抗不一  , 且 高转速 低转速 bemf不同 ,
导致 BEMF 电压判断会发生 误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