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抽出的网表中,pxi网表文件如何解读?

楼主(2025-01-18):
这个怎么看呀,不清楚是表示那部分的耦合电容

网友:
下划线前面是不带寄生电阻时的net名,下划线后是器件端口名。因为一条线上有电阻后,接在这条线上的各个器件端就不再等电位,所以就不共用一个net了,通过这个方式可以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