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反激电路开气隙和功率不能做大的原因

楼主(2025-01-18):
附件是反激电路开气隙和功率不能做大的原因,查了很多资料,都不能很好的理解,今天花了半天重新整理了一下,个人观点,不一定对。

网友A:
同样磁芯工作频率相同,DCM的比CCM功率小;但是flyback可以做大功率;做大功率后磁芯增大,电流增大,器件规格需要提高;成本增加;与flyback的低成本不符合;还有磁芯B仅仅在第一象限工作,当然工作相对一三象限的变换器来说是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磁芯工作频率相同,DCM的比CCM功率小;但是flyback可以做大功率;做大功率后磁芯增大,电流增大,器件 ...

谢谢指教,说的很专业,超出我水平了,我先研究一下,再向您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