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进行CTS时遇到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5-01-18):
我在innovus跑CTS前已经设置了

set_ccopt_property buffer_cells [list CKBD6BWP7T35P140 CKBD8BWP7T35P140 CKBD12BWP7T35P140 CKBD16BWP7T35P140 CKBD20BWP7T35P140]
set_ccopt_property inverter_cells [list CKND6BWP7T35P140 CKND8BWP7T35P140 CKND12BWP7T35P140 CKND20BWP7T35P140]
并且在lef文件和lib中是存在这些buffer和inverter的,但是跑ccopt_design时还是报错了:

**ERROR: (IMPCCOPT-1135): CTS found neither inverters nor buffers while balancing clock_tree clk0. CTS cannot continue.

出错的原因可能有哪些啊,求助!

网友A:
是不是没把这类cells的dont_use属性设置成fal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把这类cells的dont_use属性设置成false

innovus 38> report_lib_cells -cell  "CKBD6BWP7T35P140"
Report for Library : tcbn28hpcplusbwp7t35p140tt1v25c_ccs
Cell : CKBD6BWP7T35P140
                Cell is Black Box                : false
                Cell is Abstracted Timing Model  : false
                Cell is Interface Timing Model   : false
                Cell is Stamp Model              : false
                Cell is Quick Timing Model       : false
                Cell is Extracted Timing Model   : false
                Cell has a state_table           : false
                Cell is dont touch               : false
                Cell is dont_use                 : false
                #     TimingType                      TimingSense     From     To       When
                0     combinational                   positive_unate  I        Z

全部都是false啊,就感觉很奇怪。
但是有一点就是,原本tlef中只有site core,但这些cells依赖的site都是site core7t,我直接只改了tlef中的core名为core7t,是不是有影响,不太对啊。
如何根据core得到core7t的呢

网友B:
get_ccopt_property buffer_cells / inv
看看返回值是什么,确认以下是否有设置上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innovus 38> report_lib_cells -cell  "CKBD6BWP7T35P140"
Report for Library : tcbn28hpcplusbwp7t35p1 ...

其中一个std cell lef里有core7t site定义,要放在所有std cell第一个吃

网友:
log里面搜error和warning一条一条看一下,肯定有信息的

网友:
你需要check place 看看,大概率应该是你有cell没有legalize。cts 建tree是会检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innovus 38> report_lib_cells -cell  "CKBD6BWP7T35P140"
Report for Library : tcbn28hpcplusbwp7t35p1 ...

这个报的是lib里的attribute, 你应该用dbget去抓db里的是不是这类cell被人为dont use了。要是这种log里肯定有提示的吧。。。
至于tlef里缺core7T这个也是问题,后面不能lega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get_ccopt_property buffer_cells / inv
看看返回值是什么,确认以下是否有设置上吧。 ...

已经解决啦,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报的是lib里的attribute, 你应该用dbget去抓db里的是不是这类cell被人为dont use了。要是这种log里 ...

确实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啦,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中一个std cell lef里有core7t site定义,要放在所有std cell第一个吃

已经解决啦,感谢!

网友E(2025-03-22):
引用 楼主:
innovus 38> report_lib_cells -cell  "CKBD6BWP7T35P140"
Report for Library : tcbn28hpcplusbwp7t35p1 ...

您好,我目前也是tlef中没有core7T的定义,请问是要另外的tlef还是可以自己修改一下lef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我目前也是tlef中没有core7T的定义,请问是要另外的tlef还是可以自己修改一下lef呢?
...

在提供的tlef目录中有类似于Gen**.tcl那个文件可以生成你需要的7Ttlef,根据说明生成一下即可

网友(2025-09-16):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啦,感谢!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5-11-24):
引用 网友D:
这个报的是lib里的attribute, 你应该用dbget去抓db里的是不是这类cell被人为dont use了。要是这种log里 ...

今天跑CTS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这里用dbget是要具体怎么用啊(大四学生刚入门数字后端,懂得比较少),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get_ccopt_property buffer_cells / inv
看看返回值是什么,确认以下是否有设置上吧。 ...

今天跑CTS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输完后返回的是DCCKBD12BWP30P140 DCCKBD16BWP30P140 DCCKBD20BWP30P140 DCCKBD4BWP30P140 DCCKBD8BWP30P140(buffer)以及DCCKND12BWP30P140 DCCKND16BWP30P140 DCCKND20BWP30P140 DCCKND4BWP30P140 DCCKND8BWP30P140(inverter),应该是设置上了,但还是报了楼主的错误,请问大佬有什么解决方案吗(本人大四学生正在自学数字后端,基础有点不足),求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