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比较器失调电压的蒙托卡罗法仿真

楼主(2025-01-18):
各位大佬,求助这个比较器的失调电压的蒙托卡罗仿真,为啥我的仿真结果总这样?

失调电压的蒙托卡罗仿真结果

失调电压的蒙托卡罗仿真结果

比较器的结构

比较器的结构

失调电压的公式

失调电压的公式

网友A:
are u sure u r loading the correct models? upload a snapshot of ur testbench and adel stae model se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e u sure u r loading the correct models? upload a snapshot of ur testbench and adel stae model sec ...

这样设置对吗?

仿真设置

仿真设置

lib设置

lib设置

网友:
不一定是比较器电路的问题,可能是你调用的model本身就有问题。确认一下model ,可以跑一个反相器的mc看结果是不是正态分布。

网友B:
这是动态比较器,要看bench,动态比较器是要接反馈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动态比较器,要看bench,动态比较器是要接反馈跑的

请问可以详述接反馈跑offset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可以详述接反馈跑offset的方法吗?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