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占空比远大于计算值的问题

楼主(2025-01-19):
我设计了一个BUCK芯片,理论上输入为5.5V,输出为4.95V,占空比为0.9;但现在实际上占空比为0.99了,输出仍未达到预期的4.95V,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占空比的计算用的是电感两端的压差, 你应该是直接用了VOUT/VIN,
在电感接VIN端, 是VIN-IL*RDSON, 所以真正的占空比是VOUT/(VIN-IL*RDSON)

网友:
看看功率管驱动信号损耗有多大

网友:
因為你沒考慮Ron, dcr等

for example: 上橋阻值1ohm, input voltage 5V

loading = 1A, 就算Duty 100% ==> output voltage 頂多4V

网友:
sw的占空比你确定达到了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