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WiCkeD Schematic Porting操作流程

楼主(2025-01-19):
换工艺了,想把电路移植到新工艺下,求一个的WiCkeD Schematic Porting操作流程

网友:
wicked的启动目录下一般会有个详细的教程,还带有例子,可以看下

网友:
求个软件

网友(2025-10-22):
很简单的,就是
1、NEW选择源和目标 库,所以你的同时挂载两个PDK
2、在cellmap里面加出你要换的器件
3、在prop map里面新建一些名称列表来对应前面选的cell map
4、在symbol map里面建立一些名称列表来对应前面写的cell map
5、在cellmap里面选择prop map和symbol map的名字
6、点击这个cellmap最前面的那个编辑的小笔图标
7、然后你就可以按照你要转换的对应的属性在prop map里面自己添加了
8、然后你就可以按照你要转换的对应的symbol位置和对应的端口在symbol map里面自己添加了
全部完成以后save一下,然后直接选择run schematic porting选择你想要转换的原理图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