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片外电容LDO欠冲瞬态分析

楼主(2025-01-19):
一个无片外电容LDO在仿真瞬态时发现负载跳变时的欠冲比过冲要大很多
不同工艺角下,设置负载电流从40mA向80mA以10ns跳变时
分析原因,看误差放大器内部的节点瞬态

当负载电流从40mA向80mA跳变时,功率管栅电压无法跳变,只能通过降低源端电压,即Vout降低,Vout传到误差放大器反向端被检测到

NM4栅压变大电流也变大,导致NM9栅压掉被关断,NM9路几乎无电流

仿真发现:此时PM3电流减小,NM4上电流来自miller补偿的电阻和电容,NM9几乎无电流,PM13电流流经miller补偿电容电阻给NM9栅端充电

分析:看论文无片外电容LDO的瞬态特性与环路增益与带宽有关,为了调miller补偿带来的零点的调零电阻确实会降低带宽
但是当欠冲发生时,NM9已经没有电流,相当于被关断,这种情况还属于考虑GBW的影响还是考虑SR或者内部节点充电速率,个人感觉是不是miller电阻影响了PM13电流流经miller补偿电容电阻给NM9栅端充电的速率导致响应很慢,欠冲较大
烦请各位大佬指正赐教!

网友:
什么结构的LDO

楼主:
简单的NMOS LDO

R-C.2fce3485ecbffa353fbc98112e4f0b92?rik=nyYl4Zw0XgA%2bLw&riu=http%3a%2f%2fwww.ejiguan.cn%2fuploadfile%2f2023%2f0311%2f20230311033227210.jpg
不好意思,在家没电脑简单从网上找了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