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开关电容运放stb仿真求助

楼主(2025-01-19):
设计了一个开关电容积分器,stb仿真时遇到一些问题,求助!
运放指标依据下图计算,先以图中的等效电容C作为负载设计运放,开环仿真,达到相位裕度开环增益A开环GBW等预设要求
然后将运放接成反馈,负载为上图的C1、C2、C3,参考了论坛里的资料进行了pstb仿真,如下图,电阻换成电容。
仿出来的相位曲线从-180°开始,是否正常?
此时的环路增益和带宽个人觉得应该就是βA和βGBW,但仿真结果却对不上,增益和带宽都比计算的小不少,请问可能是什么问题?

开环和闭环仿真图分别如下,β设计里是1/4,按计算βA和βGBW应该是70dB、8MHz,仿出来只有30dB、4MHz

网友(2025-03-15):
楼主 你解决了吗 我也在做ADC用的全差分开关电容运放 我也是现在这种带宽不够

网友(2025-04-23):
请问看的是哪个资料呢

网友(2025-11-26):
“stb仿真环路为什么低频相位是180度而ac仿真低频相位是0度,因为stb是实打实的环路分析,在直流时,环路是负反馈,因此是180度(或者-180度)。ac分析并没有环路,相位都是从0开始,给输入一个交流,只是单纯看输出点的幅度和相位“”

网友:
您好,请问一下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目前也遇到这种现象,按计算增益70dB,仿真出来40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