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SRAM如何供电问题

楼主(2025-01-19):
楼主最近看了一下TSMC给的IO手册,上面说在打IO cell的时后需要将RAM等IP的供电和standcell区分开,前者需要用模拟的IO cell(PVDD1ANA PVDD2ANA),后者则用正常数字PG IO即可,但是实际上SRAM和standcell的PG term都是VDD的label,正常通过globalConnect一定会把SRAM和standcell做到一个电压域的,不太懂实际上SRAM需不需要单独用模拟的IOcell供电

网友:
正常不需要吧,SRAM 通过mem compiler生成的,是有power pin和power mesh的,通过高层metal连接到desing的power mesh就好了。不需要什么io供电

网友:
你可以看看你那个memory,一般是在M4,他的电源pin可能除了vdd还有另一个叫别的名字的,比如我现在做的这个,memory有两个power,一个VDD,一个VDDM,就需要接两路电

网友:
普通静态存储sram应该不需要特殊模拟io供电,可能有一些模拟IP倒是需要接多路电;
另外,即使pg term vdd和std vdd同名,也丝毫不影响接到不同PD ,比如VDDH VDD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