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20.1 执行Optimize Design崩溃

楼主(2025-01-20):
本人新手,正在学习IC后端设计,使用的软件版本是Innovus 20.1,芯片设计是innovus lab 18.1。在电源规划之后,在GUI中执行ECO -> Optimize Design -> Pre CTS时,软件崩溃。

1. 第一次报错信息如下:
Using: gdbgdb: /home/yue/cadence/INNOVUS201/tools.lnx86/lib/64bit/libstdc++.so.6: version `GLIBCXX_3.4.30' not found (required by gdb)
查询得知,是innovus自带的libstdc++.so.6的版本较老,因此尝试使用电脑中较新的libstdc++.so.6替换innovus中的库。
2. 以上报错暂时解决后,继续执行optimize design还是会崩溃,部分执行输出在图片附件中(直接将图片粘贴在文本中,显示帖子过长)。
由于信息很长,我把完整的输出文本放到附件的output2.txt中了。

补充:
1. 由于我已经把libstdc++.so.6的库换过了,而且原来的库没有成功备份,所以第一次报错没办法复现了,只能提供部分信息
2. 第二次报错中的std::locale::locale(char const*)相关,我查询之后得知可能是语言包支持问题,但是将环境变量$LC_ALL和$LANG都设为C之后并没有什么效果
3. 我在站内搜索时,看到一个类似的问题(用Innovus 20.1进行post-route优化时崩溃 - 后端讨论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楼下大佬的回复是20.1版本本身有问题,推荐使用21版本,可以指导一下如何安装21版本吗

楼主:
我使用的linux版本是ubuntu 22.04,这会有影响吗

网友A:
真要用的话,还是RHEL或者CentOS吧。
INVS20版本,怎么安装的,INVS21版本你怎么安装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要用的话,还是RHEL或者CentOS吧。
INVS20版本,怎么安装的,INVS21版本你怎么安装就可以了。 ...

好的,多谢回复。我以前都是用ubuntu,听说CentOS 7官方已经不再支持了,用最新的CentOS版本会有影响吗

楼主:
记录一下尝试结果,Ubuntu 22.04 + Innovus 20.1
1. 对于报错1 libstdc++.so.6版本的解决办法:
cd /home/yue/cadence/INNOVUS201/tools.lnx86/lib/64bit
cp /usr/lib/x86_64-linux-gnu/libstdc++.so.6.0.30  .
mv libstdc++.so.6 libstdc++.so.6.bak
ln -s libstdc++.so.6.0.30 libstdc++.so.6
2. 在1.的基础之上,还是不能使用gdb,报错信息为:
Using: gdb
Could not attach to process.  If your uid matches the uid of the target
process, check the setting of /proc/sys/kernel/yama/ptrace_scope, or try
again as the root user.
疑似是权限问题,解决办法:
临时修改:echo 0 | sudo tee /proc/sys/kernel/yama/ptrace_scope
永久修改:sudo nano /etc/sysctl.d/10-ptrace.conf ,令 kernel.yama.pTRace-scope = 0,udo sysctl -p 使修改生效  (不知为何并未生效,重启后生效)
3. 在2.的修改之后,还是会在执行optimize design时,到gdb阶段后崩溃,就是附件output2.txt中的错误信息。目前实在不知道如何修复了,只能尝试更换系统版本和innovus版本,先试一下CentOS 7.9 + Innovus 20.1

楼主:
Centos 7.9 + Innovus 20.1 , 执行ECO -> Optimize Design -> pre CTS之后的结果如图,其间并未崩溃或者报错,大概是能用了。

所以Innovus最好还是装在Centos上吗,至于题目中的Ubuntu的问题只能等待大佬解决了。

网友A:
CentOS/RHEL 7.9支持到Cadence 23.* 应该不成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ntOS/RHEL 7.9支持到Cadence 23.* 应该不成问题的。

好的,我在CentOS 7.9上重新安装了Innovus 20.1,目前Optimize Design操作可以正常执行,多谢回复。

网友(2025-03-26):
GLIBC 是系统底层的问题,不同的系统版本能使用的glibc的版本是不一样的.(因为linux的内核是跟c的版本相关的,你要更新只能整个内核都换掉)
  • GCC: 是一个编译器集合,可以编译多种语言,包括 C 和 C++。

  • libstdc++: 是 C++ 标准库的 GNU 实现,是 GCC 的一部分。它提供 C++ 标准模板库 (STL) 和其他 C++ 标准库组件。

  • glibc: 是 GNU C 库,是 C 程序的运行时库。它提供了 C 标准函数、系统调用接口和其他底层功能。几乎所有的 C 和 C++ 程序都依赖于 glibc。

不过ubuntu 22应该是支持的
不过另一方面来说,我感觉正常不应该需求到 GLIBCXX_3.4.30 ,我怀疑你是看教程瞎换了之后才会有这个版本的报错

Update your repositories and install build-essential, which contains GCC, inter alia:

sudo apt update
sudo apt install build-essential
This package depends on g++, which depends on g++-11, which depends on libstdc++-11-dev, which depends on libstdc++6, the package you desire.

上面说的都是g++11了都,centos7的gcc默认都只有4.8.5
我这里的

strings libstdc++.so.6 | grep GLIBCXX
GLIBCXX_3.4
GLIBCXX_3.4.1
GLIBCXX_3.4.2
GLIBCXX_3.4.3
GLIBCXX_3.4.4
GLIBCXX_3.4.5
GLIBCXX_3.4.6
GLIBCXX_3.4.7
GLIBCXX_3.4.8
GLIBCXX_3.4.9
GLIBCXX_3.4.10
GLIBCXX_3.4.11
GLIBCXX_3.4.12
GLIBCXX_3.4.13
GLIBCXX_3.4.14
GLIBCXX_3.4.15
GLIBCXX_3.4.16
GLIBCXX_3.4.17
GLIBCXX_3.4.18
GLIBCXX_3.4.19
GLIBCXX_3.4.20
GLIBCXX_3.4.21
GLIBCXX_3.4.22
GLIBCXX_DEBUG_MESSAGE_LENGTH

网友B:
突然想起来了,gdb应该是gcc的一部分,这个应该是系统里装的,所以可能是你gcc装的太新了,然后寻找了一个旧的库。
所以这个报错应该不算是Innovus的报错,而是gcc的报错,或许他应该去直接用系统的libstdc++库。
另外你可能需要确认下 Innovus 支持的gcc的版本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突然想起来了,gdb应该是gcc的一部分,这个应该是系统里装的,所以可能是你gcc装的太新了,然后寻找了一个旧 ...

好的,多谢回复,暂时在CentOS上可以正常使用,我后面会用Ubuntu去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