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old到达时间太早了

楼主(2025-01-20):
请教各位大神一个问题,hold在innovus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跑pt的时候,达到时间0.345ns,而请求时间1.7ns,这个要怎么改?想请大佬们指点一下小菜鸡。

网友:
端口延时约束没有更新,launch 和capture的clock latency 是做平的话,你这条path的hold 是没问题的

网友A:
innovus和pt的差异来自于update_io_latency这个option,具体的你可以man一下看看;然后就是你这个path,你的input_delay是0,而你的tree有1.5,导致了你的violation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novus和pt的差异来自于update_io_latency这个option,具体的你可以man一下看看;然后就是你这个path,你 ...

明白了

网友B:
pt里跑下check timing, 可以看到no_input_delay部分,加上delay约束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里跑下check timing, 可以看到no_input_delay部分,加上delay约束就好了

是我报的有问题吗?没看到no input delay,另外,加delay约束是啥意思?没加过,初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我报的有问题吗?没看到no input delay,另外,加delay约束是啥意思?没加过,初学。 ...

哦,是设置了,不过设置的是0,如果没设置的话,check_timing里会报的。
在实际时序分析时,input port上一般不能设置成0, 不然很容易出现时序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是设置了,不过设置的是0,如果没设置的话,check_timing里会报的。
在实际时序分析时,input port上 ...

设置上input port delay的话,不会两条路径都会加上delay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设置上input port delay的话,不会两条路径都会加上delay了吗?

你这里的两条路径是指data path和clock path么? Input delay是设置在data path上的,clock cone的是set_clock_latency设置的。设置了input port的delay,只作用于arrive data path, 对require没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设置上input port delay的话,不会两条路径都会加上delay了吗?

相当于你告诉工具,在你这个模块的外部,那条path有一定的delay,比如70%的时钟周期。因为你这个模块是要跟别的模块拼接起来的,他外部也需要有一些delay(另一个模块的reg to out拼到你这边的in to reg)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里的两条路径是指data path和clock path么? Input delay是设置在data path上的,clock cone的是set_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你告诉工具,在你这个模块的外部,那条path有一定的delay,比如70%的时钟周期。因为你这个模块是要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