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过压保护OVP和过流保护OCP

楼主(2025-01-20):
请问各位大神、大哥大姐们,降压buck里同时有OCP和OVP,但是跑仿真时,如果OCP起作用OVP就不起作用,如果给OCP一个固定电平,OVP就起作用。我现在不知道这是正常的吗?在系统里该如何兼顾这两个电路的功能呢?

网友A:
应该是你的OCP发挥作用时是把输出拉低吧?这样自然就不会OVP了。这样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OCP发挥作用时是把输出拉低吧?这样自然就不会OVP了。这样也正常。 ...

是这样的,那就不用管了是吗?我还在想是不是我的时序设计的不恰当的原因,不知道是不是要同时兼顾两个电路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