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大家,这个版图中每个晶体管中间蓝色的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5-01-20):
这个是别人论文上的一个版图正在学习
每个晶体管之间都用了这个蓝色的Layer隔开,看着和栅极的PO层很像,仔细看栅极的又有点和这个不一样,所以来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这个是什么层,或者说这个是什么作用的呢?

网友:
干嘛用的

网友:
1、补密度
2、器件自带,保护器件poly避免工艺偏差

网友:
就是POLY,FINFET工艺,或者22FDSOI,会看到,设计规则要求边上必须压POLY,S/D是生长出来的,立体的,需要边上有个POLY。

网友:
建议先了解工艺后,再看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