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报fanout和cap出错

楼主(2025-01-20):
pt要怎么报这个两个错误,看具体违例,以及怎么修,麻烦各位大神指点下小弟。

网友:
设置set_max_capacitance和set_max_fanout

网友A:
report_constraints -max_fanout -max_capacitance; max_cap 可以增大driver的驱动能力,比如把X1换成X8。 max_fanout可以通过插buffer,把25个sink拆成12 + 13就都mee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port_constraints -max_fanout -max_capacitance; max_cap 可以增大driver的驱动能力,比如把X1换成X8。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