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小白仿真求助

楼主(2025-01-20):
大佬们  目前刚学模拟不到两年,理论知识学过了,但发现上手很难,尤其是比如让做一个运放,不知道testbench怎么搭,一般做到什么指标就算可以了这种困境,看文章时也是觉得文章里只是把一部分电路显示出来了,全部电路以及每个模块的testbench是怎样的 我不知道如何实现       不知道大佬们有没有什么书籍或视频可以推荐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李金城的《CMOS模拟集成电路全流程设计》

网友B:
《现代模拟集成电路设计》孙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李金城的《CMOS模拟集成电路全流程设计》

好的 谢谢大佬分享

网友B:
可以用gm/id的方法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gm/id的方法设计

有在b站上看到一个**口音的老师讲,但有困惑的点在比如一个folded cascode amp,只知道输入管和尾电流源管尺寸用gm/id的方法确定 其余管子尺寸改怎么订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代模拟集成电路设计》孙楠

好的 谢谢大佬推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在b站上看到一个**口音的老师讲,但有困惑的点在比如一个folded cascode amp,只知道输入管和尾电流源 ...

别的器件不会给参数先用理想电压源代替,那些管子是提供偏置用的可以参考Razavi第五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的器件不会给参数先用理想电压源代替,那些管子是提供偏置用的可以参考Razavi第五章
...

好的 感谢大佬答疑

网友C:
最快就是直接看一个芯片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快就是直接看一个芯片工程

确实 不过在校学生没啥机会接触

网友(2025-03-28):
在学校建议多看看书,底子牢固上手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