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电荷泵的噪声优化问题

楼主(2025-01-20):
如图是一个用于锁相环的电荷泵,第二幅图是目前的噪声仿真结果
目前噪声拐角比较大,我想要优化噪声的话,有哪些好的手段呢?
主要是如果增大L的话,一是VDD只有1.2V容易让管子不饱和,二是这个结构主要在设计电流镜,根据noise summary增大某个管子的L的话,后面的电流镜得跟着改很麻烦

噪声仿真结果

噪声仿真结果

网友A:
根据噪声来源全是1/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噪声来源全是1/f?

似乎是的,1/f噪声比较大,噪声拐角也偏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似乎是的,1/f噪声比较大,噪声拐角也偏大了

如果是镜像前的管子,可以RC滤掉一些,但是后面的管子应该只能从源头上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镜像前的管子,可以RC滤掉一些,但是后面的管子应该只能从源头上解决 ...

感谢回复!我想再请问一下RC加在哪个地方呢?管子的栅极吗?比如我参考频率是200M的话,RC的截至频率取多大呢

网友B:
第一你为什么要优化电荷泵的噪声,你现在只单独看了电荷泵自己输出的电流噪声,这部分占pll噪声贡献大头吗?第二点是如果你需要rc滤波掉电流镜源的噪声,那你就要在rc带来的噪声和源头噪声之间折衷出一个优值,至于带宽问题,这里的rc又不在你的pll环路通路上,电流建立好后就相当于一个dc,应该不关环路带宽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你为什么要优化电荷泵的噪声,你现在只单独看了电荷泵自己输出的电流噪声,这部分占pll噪声贡献大头吗 ...

感谢回复!

我这个是一个SSPLL的项目,我汇报时点评说我这个电荷泵噪声还是比较大,让我继续优化,所以想问问有什么办法可以优化噪声
想请问一下,比如说我仿noise summary发现是红框标出的三个地方噪声贡献最大,那么我RC滤波加在图中画的地方可以吗?还是加在其它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我这个是一个SSPLL的项目,我汇报时点评说我这个电荷泵噪声还是比较大,让我继续优化,所以 ...

一般而言电流镜的噪声都是在产生vbias电压的管子的栅极上滤波,因为后续的管子都是按比例放大基准的电流噪声。但是我依然很有疑问,你既然做的是sspll,带内噪声的N^2项都被干掉了,电荷泵还是占很大噪声?难道这个pll是要做极低的噪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而言电流镜的噪声都是在产生vbias电压的管子的栅极上滤波,因为后续的管子都是按比例放大基准的电流 ...

是的,需要极低的噪声,所以电荷泵还得继续优化。
我想请问一下,单看这个电荷泵噪声仿真结果的话(2mA的电流下),算好还是算坏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需要极低的噪声,所以电荷泵还得继续优化。
我想请问一下,单看这个电荷泵噪声仿真结果的话(2mA的 ...

一般没这么直接评估过,我都是看最后在pll的输出端的贡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没这么直接评估过,我都是看最后在pll的输出端的贡献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