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电路

楼主(2025-01-20):
请教下这个共源共栅电流镜电路,当vb1小于预期值的时候,M2饱和,M1在线性区,为什么说是这个M2由于过驱动电压太小而占用过多的Vds来补偿,这个占用Vds来补偿是怎么理解的?

网友:
看看Id的公式,当Vov比较小,Id还要保持不变,是不是Vds要大

网友:
我觉得这样理解会不会有点太复杂或者不直观,首先左边这条通路的两个mos管电流一定为I,只不过是在线性区或者饱和区而已,我们目的是要让其工作在饱和区的。M1漏端和M2源端的节点记为s点,你可以直接认为Vb1和s的电压是往同一个方向变化的,即主要由Vgs决定电流大小,直至Vb1过低使得Vds1<vdsat1就会使得M1处于线性,因为判断管子是否工作在饱和区只由Vds和Vdsat的大小决定,Vdsat的大小只跟电流及尺寸相关,所以只需要控制Vb1让s点电位一起变化直到M1、M2都有足够大的Vds(绝对值离小于| Vdsat |还有一定余量)便可保证这个电流镜没问题;至于这个Vds补偿一说我个人觉得并不是很合理,因为Vgs是主要因素,沟调是次要因素,因为Vb1的下降,s点电位也会下降(电流不变Vgs基本不变)所以看着对应Vds2也变大了,然而因为有沟调存在,s点电位下降得不会有Vb1多,因为Vds2增加的部分会使得电流增加一些从而弥补Vgs相比之前变小一点点的影响,最后电流不变

网友:
正常情况下,M1和M2都在饱和区,M1的VGS必须大于两个vds。
假如M1进入线性区,电流镜的等效阻抗变小。M1/M2的电流肯定是IREF,然而M3/M4的电流要看M3的漏端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