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splay laod后无法显示

楼主(2025-01-20):
之前保存过自己的display显示文件,virtuoso重启后,再次load就没反应了,并且报了图片中的问题,请求各位大佬解答

网友:
每次重启后,load 自己的display,弹出这个框要选close without saving,然后进文件夹选你自己设定的display就好了;反之,点save就会把pdk默认的颜色覆盖你修改的文档,

网友A:
出现这个没问题,你直接选close without saving然后接着选之前保存的display文件就行了

网友B:
完全不翻译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全不翻译一下啊。。

笑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个没问题,你直接选close without saving然后接着选之前保存的display文件就行了 ...

我选这个了,然后load之前保存的还不行,点yes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不翻译一下啊。。

我知道什么意思,点yes或者不保存都不行,就是之前保存过的颜色都消失了,我又重新弄了一遍

网友(2025-03-04):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什么意思,点yes或者不保存都不行,就是之前保存过的颜色都消失了,我又重新弄了一遍
...

保存路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