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DRC 如何定位 empty cell

楼主(2025-01-20):
calibre run DRC 时跑出下图问题,确认是存在空cell11。但是该如何定位到这个空cell的坐标?

网友A:
可以看看Stream out的log文件,那里面更详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Stream out的log文件,那里面更详细些

.log 文件能看到所属的lib,但还是不能看到坐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log 文件能看到所属的lib,但还是不能看到坐标

不用坐标吧,看导哪个单元时报这个错,打开那个单元,应该就能看到闪烁的错误,或者按单元名搜索ins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