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CU LDO供电 瞬态电流问题

楼主(2025-01-20):
需要给一个MCU做一个capless LDO供电,200mA,1V的静态需求,但是数字那边不清楚动态指标是多少,也就是LDO的瞬态电流需要多少。这是个48MHz的MCU。请问怎么评估这个指标呢?

直接200mA 1ns的瞬态电流又基本不可能capless实现。

网友A:
1、MCU做好POR,达不到阈值电压就拉着reset不放
2、实在不行,就把LDO输出拉到pad上,用户外挂cap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CU做好POR,达不到阈值电压就拉着reset不放
2、实在不行,就把LDO输出拉到pad上,用户外挂cap吧 ...

那这样一个MCU,有考虑POR,开启之后数字模块运行时的动态的瞬态电流怎么估计呢。没必要用cap,应该是可以capless的,只是这个指标不知道怎么定

网友(2025-05-07):
数字后端仿真可以拉出电流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