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virtuoso仿真输入没有实现设置的幅度

楼主(2025-01-20):
如图,在电路中设置了vin的交流幅度为1mv,实际仿真时发现结果中输入还是1V的幅度在变化,导致输出范围不准确,这是为什么

输入设置和电路

输入设置和电路

输入仿真结果

输入仿真结果

网友A:
你应该在Amplitude设置, AC amplitude是ac仿真的

网友:
首先,看你的仿真波形横轴是时域应该是跑的tran仿真,tran仿真仿真参数是按你源的dc voltage来跑的仿真,所以你把你的变量vin的值改成你想要的值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在Amplitude设置, AC amplitude是ac仿真的

感谢!试了之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