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ermap问题,请大佬指点下

楼主(2025-01-20):
25资产

最近跑Cadence的Voltus的PGV generate的时候需要layermap文件。
一个GDS layermap 一个 LEF layermap
这俩文件看下来是层级做映射的文件,就是不知道该怎么产生。还是说这个文件是foundry提供的?
有劳各位解答下,谢谢!

补充下我的layermap解决办法。最终还是得到支持之后确认的。
这个文件确实是需要手写的(也许foundry可以支持,不过这次我这里没有
gds.layermap的格式如下
# 类型    层名    填GDS    层号    层类型
metal   Metal1    gds         52       0

这里metal是指在cti里找到conductor的层,via是指过孔层,其他的没有接触到。
其余可以在foundry提供的文件里找到。有份GDS层说明描述了剩下的部分,包括(Metal,Via)类型里填drawing类型对应编码就好。

网友A:
首先你create pgdb的时候第一栏需要用到qrc的techfile(应该是ict文件),ict文件里面会定义很多conductor, via之类的,先假设在ict文件里面定义的conductor名字是metal1, via1, metal2;

回到问题,你在PDK里找到的.layermap是database导成gds的一个map文件,跟这里关系不太大;

create pgdb的第二栏应该是DSPF layermap,这里要用到的话是定义你产生的DSPF的layer具体是什么类型,比较简单,主要是申明DSPF里面的layer的类型,
metal  m2
via via1
metal m1
诸如此类

再到第三栏的lef layermap文件,这个也需要申明类型
同时还需要将你lef里面的layer名字跟刚才提到的ict的layer名字给mapping上,诸如下面的格式
metal metal1(ict里的名字) lefdef M1(lef里的名字)

这几种mapping文件得看foundry的pdk里有没有提供voltus用的,如果没有就需要自己手写,如果找得到我提到的类似的文件的话,那么直接用就可以

网友:
foundry会提供layermap在工艺库文件夹里

网友B:
foundry提供的呀,找找什么pdk之类的文件夹里面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foundry提供的呀,找找什么pdk之类的文件夹里面有没有

感谢前两位的解答,不过还是有问题...

在PDK里找到了一份.layermap文件,但是文件内容和Cadence规定要读取的格式不一样,直接放进去就报错了。
它的表头说明是 techLayer techPurpose stream# dataType
里面techLayer有好多,一个layer下又分很多Purpose

但Cadence给出的gds.layermap 格式是LibGen_type QRC_tech_layer GDS_keyword GDS_layer_# GDS_datatype_#
其中LibGen_type没法确定,QRC_tech_layer不确定是否是techLayer的复制,GDS_keyword和techPurpose都不相符(drawing什么的),不太理解stream,只有datatype似乎可以直接拿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create pgdb的时候第一栏需要用到qrc的techfile(应该是ict文件),ict文件里面会定义很多conductor, ...

感谢回复,
我找到的qrctechfile似乎不能以文本格式打开。PDK里找到的ict文件里有以下几个关键字:
conductor via dielectric,按照回复来看,是不是只需要关注导体层conductor和过孔层via?
由此得到
LibGen_type QRC_tech_layer GDS_keyword GDS_layer_# GDS_datatype_#
via               VIA1                 gds
metal           M1                    gds

datatype似乎可以不要,请问这个GDS_layer_#我该如何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