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器件导入Layout一直出错

楼主(2025-01-20):
小白,我的库关联的tsmcN65,从电路图中点开Layout XL,然后就会报错,而且版图也导不出来
有没有大神知道这是为什么

Loading cph.cxt
Loading soi.cxt
Loading wsp.cxt
Loading ia.cxt
Loading ev20.cxt
Loading vfp.cxt
Loading mpt.cxt
Loading smd.cxt
Loading ncl.cxt
Loading cfde.cxt
Loading te.cxt
Loading schHDL.cxt
Loading apInfra.cxt
Loading vca.cxt
Initializing cap.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cap_mos.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diode.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diodesd.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dio_dnwpsub.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dio_pwdnw.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dnwcon.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ind_std_m5.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ind_sym_ct_m5.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ind_sym_m5.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jvar.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metRes.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mimcap_m5.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mimcap_rf_m5.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mos.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function tsmcMOSCalc redefined
Initializing mos_var.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mos_var33.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mos_var_b.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mos_var_b3.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nmos2v.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nmos2vdnw.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nmos2v_mis.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nmos3v.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nmos3vdnw.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nmos3v_mis.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nmosmvt2v.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nmosmvt3v.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nmosnvt2v.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nmosnvt3v.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npn.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nwcon.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pmos2v.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pmos2v_mis.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pmos3v.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pmos3v_mis.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pmosmvt2v.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psubcon.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pwcon.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es.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esnwod.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fnmos2v.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fnmos2v_mis.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fnmos3v.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fnmos3v_mis.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fpmos2v.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fpmos2v_mis.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fpmos2v_nw.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fpmos2v_nw_mis.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fpmos3v.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fpmos3v_mis.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fpmos3v_nw.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fpmos3v_nw_mis.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m1.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m2.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m3.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m4.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m5.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mt_m4.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mt_m5.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mt_m6.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nhpoly.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nhpoly_dis.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nlplus.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nlpoly.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nlpoly_dis.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nplus.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nwell.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nwod.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phpoly.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phpoly_dis.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phpoly_rf.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phripoly.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phripoly_dis.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phripoly_rf.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plplus.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plpoly.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plpoly_dis.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plpoly_rf.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pplus.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vpnp.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vpnp3.cb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addWire_018rf.il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cap_mos.il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changeName_N90.il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function tsmcN90lo_changeName redefined
Initializing Ind_Util_018rf.il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ipTag.il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function tsIpTag redefined
Initializing metRes.il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mos.il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resnwod.il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tsAbutFunction.il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function tsCreateDiffPin redefined
function tsAbutFunction redefined
function tsCreateDiffusionL redefined
function tsCreateDiffusionR redefined
function SDshrinkProc redefined
function tsCalcNRSD redefined
function calNRValue redefined
function POshrinkProc redefined
function POshrinkProc2 redefined
function fixSDshrink redefined
function getLast redefined
function fingers_SP_Stretch redefined
function widthStretch redefined
function lengthStretch redefined
function mystretch redefined
function GaCoStretchR redefined
function GaCoStretchL redefined
function tsCreateMOSgate redefined
function tsCalcAP redefined
Initializing tsmc18rf_PDK_V12btoV13d.il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function tsmc_moveInstance redefined
Initializing tsmc18rf_PDK_V13ctoV13d_migration.il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function tsmc_moveChild redefined
function tsmc_moveInstance redefined
Initializing tsmc18rf_updateCDFs.il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tsmcChangeLPP.il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function tsmc_changeLPP redefined
function tsmc_createLPPForm redefined
function tsmc_changeTechLPP_GUI redefined
function tsmc_changeTechLPP redefined
Initializing tsmcCIW.il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function pdkErrorBox redefined
function pdkWarnBox redefined
function pdkInfoBox redefined
function tsmcCreateCIWMenu redefined
function Revision redefined
function tsmc_migrate_readme redefined
function tsmcAddCIWPulldown redefined
Initializing tsmcGetParam.il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function tsmcGetParamValue redefined
Initializing tsmcMigration.il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function tsmc_migration redefined
function tsmc_migration_form redefined
Initializing tsmcNetlist.il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function tsmcHspiceS_subcktCall redefined
function tsmcHspiceMosDevPrim redefined
function tsmcPrintProperties_mosfet redefined
function tsmcCdlSubcktCall redefined
function pdkSpectreResistor redefined
function ptag_createDummyNets redefined
function ptag_createDummyInstNames redefined
function ptag_flattenList redefined
function pdkHspiceResistor redefined
function tsmcCdlSubcktCallLDD redefined
Initializing tsmcPdkParamTable.il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Initializing tsmcPulldown.il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function tsmcCreateCellMenu redefined
function tsmcAddCellPulldown redefined
Initializing tsmcUtilities.il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function tsCreateLabel redefined
function showIt redefined
function snapToGrid redefined
function tsCalcLOD redefined
function tsmcN90lo_addWire redefined
function tsmcN90lo_addWireToHier redefined
function tsmcN90lo_createAddWireForm redefined
function tsmcN90lo_buildLabelTable redefined
function tsmcN90lo_getSelectedInstances redefined
function tsmcN90lo_ckForWire redefined
function tsmcN90lo_getLabel redefined
function tsmcN90lo_getDefaultLabel redefined
function tsmcN90lo_selectButtonCB redefined
function tsmcN90lo_deSelectButtonCB redefined
Initializing tsmcUtilities2.il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function sizeBBox redefined
function rawCalcFillBBox redefined
function tsCalcBBoxFill redefined
function tsDrawBBoxFill redefined
function tsDrawRingFill redefined
function tsCalcSquareIndPts redefined
function cbCheckMinMaxRange redefined
function cbMinErrMsg redefined
function cbMaxErrMsg redefined
function cbPrintString redefined
function cbIsEq redefined
Initializing utility.ile from libInit.il for library tsmc18rf...
ERROR (ADE-5066): Tool 'hspiceS'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ERROR (ADE-5067): Unable to initialize tool 'hspiceS'; either tool class is not
        defined or tool is not registered.
*Error* The default SKILL generic function has not been defined for the function "asiEnvGetVar". Ensure that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with the correct argument(s) (tool partition name).

Loading smic18ee/libInit.il ...
        Loading smic18ee/loadCxt.ile ... done!
        Loading context 'smic18ee' from library 'smic18ee' ... done!
        Loading context 'pdkUtils' from library 'smic18ee' ... done!
        Loading smic18ee/display.drf ... done!
        Loading smic18ee/libInitCustomExit.il ... Loading libInitCustomExit.il for smic18ee
done!
Loaded smic18ee/libInit.il successfully!
Loading smic13mmrf_1233/libInit.il ...
        Loading context 'smic13mmrf_1233' from library 'smic13mmrf_1233' ... done!
        Loading smic13mmrf_1233/display.drf ... done!
        Loading smic13mmrf_1233/libInitCktPro.il ... done!
        Loading smic13mmrf_1233/libInitCustomExit.il ... Loading libInitCustomExit.il for smic13mmrf_1233
done!
Loaded smic13mmrf_1233/libInit.il successfully!
Loading m1815_g2/libInit.il ...
        Loading context 'm1815_g2' from library 'm1815_g2' ... done!
        Loading m1815_g2/.cdsenv ... done!
*WARNING* You cannot redefine stipple "X" for display "display".
          It is a system reserved stipple name.
          Please rename stipple X to another name for display "display" in display.drf.
          and reassign the stipple of all packets which use stipple X to the new named stipple for display "display".
*WARNING* You cannot redefine stipple "X" for display "psb".
          It is a system reserved stipple name.
          Please rename stipple X to another name for display "psb" in display.drf.
          and reassign the stipple of all packets which use stipple X to the new named stipple for display "psb".
        Loading m1815_g2/display.drf ... done!
        Loading m1815_g2/libInitCktPro.il ... done!
Loaded m1815_g2/libInit.il successfully!
*WARNING* (LCE-2066): Constraint 'validLayers' in constraint group 'virtuosoDefaultExtractorSetup' of technology 'tsmcN65' contains a diffusion layer 'OD' and a poly layer 'PO' but no derived layer indicating that the diffusion layer is stopped by the poly layer. This incomplete setup can result in incorrect short markers. For accurate connectivity extraction, add an appropriate derived layer to the constraint.
INFO (BND-1003): Binder initialized for layout cellview 'ding/AMP_Com/layout' and source cellview 'ding/AMP_Com/schematic':

                 bound       unbound     ungenerated
  terminals          0             0               8
  nets               0             0              19
  instances          0             0              29

*WARNING* (BND-2005): Layout instances and terminals do not match the source.
Use 'XL Status' in the Navigator or run 'Connectivity - Check - Against Source' for more details.
If the bindings are correct, run the 'Update from Source' commands,
otherwise run 'Connectivity - Update - Binding'.

网友:
你弄错了吧,新建个库试试,怎么tsmc18 tsmc90 smic的都有

网友(2025-04-27):
之前用tsmc18的也是版图出不来,出个框,shift F 直接Pcell Eval。。。。啥的,有个tcmc18rf报错,直接把tcmc18rf库移除就能用了,你试下把其他库先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