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环路仿真phase从-180度开始

楼主(2025-01-20):
求解,为什么很多资料里pll环路在低频的相移是-180度,我觉得0度才比较合理啊,如下图摘自TAMU ECEN720课件

网友A:
因为理论上来讲算闭环系统稳定性分析的都是开环传递函数,按照控制理论定义的开环传递函数和razavi的书中说的环路增益差一个负号。

网友B:
看分母,分母包含一个s的平方,代表在原点处有两个极点,所以相位从-180度开始

网友:
心中加上180就行。一样的,就看表达式前面有没有-号。

网友:
从0更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分母,分母包含一个s的平方,代表在原点处有两个极点,所以相位从-180度开始 ...

负反馈同样有一个180,加在一起应该是360°相移,也就是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理论上来讲算闭环系统稳定性分析的都是开环传递函数,按照控制理论定义的开环传递函数和razavi的书中说 ...

嗯,这么理解可能也没问题,应该是计算环路的时候把负反馈的-1给拿掉了
但实际仿真做模型的时候如果不用负反馈闭环仿真应该是不对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么理解可能也没问题,应该是计算环路的时候把负反馈的-1给拿掉了
但实际仿真做模型的时候如果不用 ...

并不是,关键根本不在于正负号,你可以随便找一本工程控制论的书翻一下。

网友C:
1/S^2,2个零极点,必然从 -180度开始啊。数学问题,不是玄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1/S^2,2个零极点,必然从 -180度开始啊。数学问题,不是玄学。

还有个负反馈的符号呢,指定不是玄学啊

网友:
https://people.engr.tamu.edu/spa ... cking_arch_plls.pdf

网友(2025-11-18):
刚开始确是是不稳定的吧,但是后面震荡是频率上升,只要高频时候环路增益低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