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A4941噪声仿真

楼主(2025-01-20):
使用ltspice仿真ADA4941的单端转差分电路时,分析电路的噪声和芯片手册完全不一样,想请教给位大佬这个里面有啥问题。如果能解决可以加微信付款。

楼主:
这是电路图

网友:
你用正负5V供电,输入信号是基于0V——1V的方波,但是又把共模和另一个输入端放在2V上,电路工作没那么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