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小白求助

楼主(2025-01-20):
今天在画这个三输入与非门时发现中间的这个nmos和pmso管的源极衬底并没有像正常的与非门一样连接vss或者vdd,而是直接与旁边的mos管的漏极相连,请问这种情况layout里该怎么连接,用的是28n的工艺如果我仅仅将其的源漏相连接,就会报这种错误

楼主:
原理图被我误删,如图

网友A:
电路中的M3的 B端要接到vss

网友:
用深N阱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中的M3的 B端要接到vss

请问您的意思是修改原理图吗,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按照这个原理图画layout的话,可以在画出并跑出lvs吗,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给我浅显的讲一下吗,版图目前如图

网友A:
这明显电路错了,肯定要修改电路。。但是一定要按照电路来的话。那你需要单独把这个nmos抠出来,做到dnw里,隔离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明显电路错了,肯定要修改电路。。但是一定要按照电路来的话。那你需要单独把这个nmos抠出来,做到dnw里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明显电路错了,肯定要修改电路。。但是一定要按照电路来的话。那你需要单独把这个nmos抠出来,做到dnw里 ...

如果没有DNW,是不是直接用NW隔离也可以,只是这样做好像并没有什么卵用,还不如直接接VSS

网友:
衬底接独立电位,就需要与其他衬底电位的的器件进行隔离,P管需要单独的NRING,而N管就需要单独的PRING再加一圈NRING才能起到隔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