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optDesign修了很多遍都有负值

楼主(2025-01-20):
时钟树综合后hold time违例比较多,就使用optDesign -postCTS  -hold -incr修了几次,最后clkgate还是有负值。请问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单单放出summary很难看出什么。把时序报告打马发上来看看。个人猜测多半是因为skew太大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单放出summary很难看出什么。把时序报告打马发上来看看。个人猜测多半是因为skew太大的关系 ...

违例的是这条路径,麻烦您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违例的是这条路径,麻烦您看一下

tree 长5ns? 看看为啥这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ee 长5ns? 看看为啥这么长

因为设计要求 高度设置了3.4mm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设计要求 高度设置了3.4mm

看不出来哪里是3.4 ns,做完tree没有update io latency 吗?
clk_in 的latancy是5ns,mode1的input delay是1ns,天然就有4ns的positive skew,对hold 非常不利,data path 上的delay cell 已经插爆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出来哪里是3.4 ns,做完tree没有update io latency 吗?
clk_in 的latancy是5ns,mode1的input delay ...

没有。我平时前后端都需要做,后端设计没有深入研究,只会一些简单的设置。我直接用Encounter的gui模式,在synthesize clock tree的generate clock spec里选择buffer然后直接跑,后面就看一下timing report 不过就一直optdesign,没有违例就route了。中间的一些分析和设置我不太会

网友:
你这个path是上升沿发下降沿采,半个周期有5ns,减去你的input delay1ns,相当于你要垫delay垫4ns,感觉这个约束不是很合理

网友A:
主要问题是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检查导致需要垫4ns。
1.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检查导致,个人感觉是因为你用与门来做时钟门控所导致的。用一般的icg来做门控貌似没有这个问题。
2. 可以和前端问问看这个检查是否正确。

网友C:
时钟路径上的组合逻辑没有被综合成MUX,外加Select信号设了时序约束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钟路径上的组合逻辑没有被综合成MUX,外加Select信号设了时序约束导致。
...

请问这个应该怎么设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问题是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检查导致需要垫4ns。
1.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检查导致,个人感觉是因为你用与门来做 ...

好的,感谢

网友D:
问下前端,MODE这个Pin有没有时序要求,是否可以set_false_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下前端,MODE这个Pin有没有时序要求,是否可以set_false_path

好的,谢谢

网友E:
从报告上看,有几点可以改善:
1.hold vio 大是由clock skew 大造成的,这是很不正常的情况,一般来说gating后面需要控制reg ,gating 被垫的这么长,必然是会将后面的reg 拖长; 而innovus 一般将gating 会当做through 点 穿过的,所以这个and 门前面这么长是否是位置摆放不合理?另外你这个路径严格上看是in2gate ,这种路径需要看下是否合理而且有vio 是否影响功能;
2.综合的时候是否用了icg,一般来说用icg 会好很多,用latch 和组合逻辑搭建的时序不是很友好;
3.可以直接看下setup 下有没有余量,现在看工具其实是修了的,插进来很多的delay cell,够的话再手动插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报告上看,有几点可以改善:
1.hold vio 大是由clock skew 大造成的,这是很不正常的情况,一般来说gatin ...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