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cense server

楼主(2025-01-21):
在家里WIFI可以正常使用M C S三家工具,脱离家里网络,用手机热点也无法启动工具,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这些工具不应该是断外网使用吗!!!要是哪个企业敢这么用和谐版的   等着律师函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工具不应该是断网使用吗!!!要是哪个企业敢这么用和谐版的   等着律师函到手…… ...

.........................................

网友(点评):
胡说八道

网友:
maybe different network interface is used

check host ids assigned

or check routes to servers when on mobile

maybe need hosts file resolving to local ho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工具不应该是断网使用吗!!!要是哪个企业敢这么用和谐版的   等着律师函到手…… ...

自己玩无所谓啦,公司开server在内网也算是有网络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