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TE test对scan无关port的处理?

楼主(2025-01-21):
在工具生成pattern的时候几乎只吃了pef和网表,没有对其他管教做约束,我看仿真中其实我们func的port也是有给值得,,,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我们ATE得时候这些func得port怎么处理呢?或者还是在atpg得时候约束上?或者怎么样,,,目前仿真什么都没问题,但是ATE测试会出现部分pass部分fail

网友A:
重新ATPG 生成一下pattern, 在这过程中把和scan 无关的port delete 掉, pattern 中的值和ATE 测试时PAD tie 值或者默认值不一致会f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ATPG 生成一下pattern, 在这过程中把和scan 无关的port delete 掉, pattern 中的值和ATE 测试时PAD ti ...

emm  我正在脚本中加约束,对func得port做mask  或者约束到X,,,,,直接删pef里面的端口吗?

网友B:
我一般是在tmax里面加constrain,例如add_pi_constraint 0 {XXX},add_pi_constraint 1 {XXX}等,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是在tmax里面加constrain,例如add_pi_constraint 0 {XXX},add_pi_constraint 1 {XXX}等,不知道有 ...

我印象中是特定几个会这么处理,,但是目前看起来是所有的都需要,,,等我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印象中是特定几个会这么处理,,但是目前看起来是所有的都需要,,,等我试试吧
...

还有你仿真没问题可能是因为你只单独仿真digital了,你需要用顶层仿真,这样可以准确知道在scan mode下各种输入的状态。你可以看看你的仿真结果输入信号是不是在一直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仿真没问题可能是因为你只单独仿真digital了,你需要用顶层仿真,这样可以准确知道在scan mode下各 ...

一直都是顶层仿真的  我们是数字顶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emm  我正在脚本中加约束,对func得port做mask  或者约束到X,,,,,直接删pef里面的端口吗? ...

我使用tessent 可以直接使用delete_primary_input/delete_primary_output 对冗余IO 进行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tessent 可以直接使用delete_primary_input/delete_primary_output 对冗余IO 进行处理 ...

我刚才屏蔽了与scan无关的管教,但是现在FPGA测试给scan信号同样的激励,为什么板子输出的和仿真不一致呢~?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仿真没问题可能是因为你只单独仿真digital了,你需要用顶层仿真,这样可以准确知道在scan mode下各 ...

大佬,这个问题疑问了好久,我们是模拟顶层,我只能仿真digital,那么数模混合中连接的func 端口我怎么在tmax处理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才屏蔽了与scan无关的管教,但是现在FPGA测试给scan信号同样的激励,为什么板子输出的和仿真不一致呢 ...

佬,我现在也在做fpga测试scan,我们数模混合电路,模拟顶层,那么与scan无关的引脚我在板子上需要处理嘛?

另外,tmax单独跑数字模块的pattern时,对func端口也没有处理,这样有问题嘛?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佬,这个问题疑问了好久,我们是模拟顶层,我只能仿真digital,那么数模混合中连接的func 端口我怎么在 ...

我的办法是在模拟顶层仿真,在进入scanmode的时候,查看digital input的所有端口的状态,固定0或者1的就设置固定的0或者1,如果在toggle的信号就设置成X,这些设置都是在tmax中设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办法是在模拟顶层仿真,在进入scanmode的时候,查看digital input的所有端口的状态,固定0或者1的就 ...

所以得顶层仿真进入scan mode时,数模接口的状态哈;得出input状态后,用add_pi_constraint约束对应端口就好了嘛?

我之前做一个小项目,scan相关端口单独引出去的,在测试时只对scan引脚加激励,数模接口没管,还是测出scan_out,一直不能理解这个机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所以得顶层仿真进入scan mode时,数模接口的状态哈;得出input状态后,用add_pi_constraint约束对应端口 ...

1. 是的
2. 我的想法是其他的输入会影响scan_out,所以要constrain这些input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是的
2. 我的想法是其他的输入会影响scan_out,所以要constrain这些input

我有个疑问哈,假如进入scan_mode时,我约束对应input端口为固定值,那么capture阶段时,每个pattern的pi值不是不同的嘛?(我下面输出pattern时,对与数模接口func相关信号不作约束)这个有矛盾的嘛?

网友(2025-03-01):
這確實矛盾,tool 在產生 pattern 時認為所有 input 都是可控,包含來自 analog 的輸入,但實際情況不是。

网友:
add_pi_constraints x,這會降低一點 fault coverage,但這是合理的,它們原本就不可控。

网友(2025-05-19):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是在tmax里面加constrain,例如add_pi_constraint 0 {XXX},add_pi_constraint 1 {XXX}等,不知道有 ...

比如数字模块pi有几百个,也都是这么设置约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