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ny图像传感器中光学中心基准

楼主(2025-01-21):
求助:查看sony图像传感器时候,发现其有效像素区域和感光区旋转角度都是以图纸中的B,B"为基准的,想问下这个B和B"是指芯片哪个位置啊?
如下图所示。有做相机的比较了解的吗?

网友:
我不专业啊
是不是陶封内部基板的基准点啊,就是用于放置第二焊点的。

网友:
光学中心,对应有效像素阵列的中心,边上像素有一定的CRA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