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让工具report出.db内外的时序

楼主(2025-01-21):
各位大佬,请教一个问题,将一个电路A经过DC 、ICC后打包成了一个 A.db , 然后另一电路B调用了A.db,同样经过DC,ICC后,想检查A中的一寄存器RA到B中的一寄存器RB之间的时序,这个时候应该下怎样的CMD?

网友:
icc不是很了解,innovus的话需要flatten ilm,你可以在icc里面搜一下flatten相关的命令

网友:
1. 如楼上所说,使用 A 的 ILM 代替 A.db,这是最简单的

2. 生成 A.db 时保留相关 internal pin 和内部路径

3. 直接用 sta 工具吃 A 和 B 的网表、spef 来报,不吃 A.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