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一个关于LVS BOX的后抽问题

楼主(2025-01-21):
如果我lvs box掉了一个器件,那么pex后抽后,我在进行电路后仿时这个器件还有电压电流吗?

网友A:
看下后仿网表里面还有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后仿网表里面还有它吗?

后仿网表里有他,但是没有具体的参数,因为这是个ip_jfet,代工厂给的pdk里的文件说做lvs的时候要box掉这个ip,但是没说pex怎么弄,导致我们现在后仿的时候这个器件没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