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di2023.12版本nWave窗口鼠标图标显示问题求助!!!

楼主(2025-01-21):
鼠标就是在这个信号名这边显示全黑,系统版本是Centos7.9,Verdi版本是2023.12.SP2;实在是看着难受!

网友A:
可以改左下角的背景色,然后保存配置文件。每次启动的时候,用命令自动加载配置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左下角的背景色,然后保存配置文件。每次启动的时候,用命令自动加载配置文件。 ...

可以具体说一下怎么设置?这个貌似是鼠标的显示问题,修改背景色可以吗?

网友(2025-10-30):
你的问题解决没,这版的verdi看上去,真的有点难受,点左边鼠标是黑色的,都看不到点到哪了

网友:
1、更换主题      Tools-->Preferences-->General-->Appearance
2、更换背景色   Tools-->Preferences-->Waveform-->Color/Pattern
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