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仿真器和hpeesofsim仿真结果对不上

楼主(2025-01-21):
如图是一个供电有源偏置带负反馈的部分截图。

但是当我加上负反馈的电容之后,spectre仿真出的有源偏置的输出电压变了,从正常的1.632变成了5.多?
我核查了负反馈的电容,在频带内是没有谐振的,hpeesofsim仿真结果也正常。但是spectre就是不行,很奇怪。

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有没有大佬知道有可能的原因

网友A:
EM仿真没有包含DC点?spectre和ads处理直流点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仿真没有包含DC点?spectre和ads处理直流点不一致?

包含DC,是的,经过检查,对有源偏置这里直流点的计算不一致。原因大概是在于负反馈的电容(但是工作频带内电容也没到谐振点)。

我试着减小电容容值,发现spectre计算输出电压从5.3变为4.6。
正常出来的值应该是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仿真没有包含DC点?spectre和ads处理直流点不一致?

这是我的偏置和负反馈结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偏置和负反馈结构

这是ADS仿真出来的电压

网友A:
你S7P文件前面几行是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S7P文件前面几行是什么样?

这个

网友A:
你看第一个点的频率是1e8吗?这样的话,直流点的S参数并没有包含在这个文件里面。不同的软件算法不同,也许会影响DC的解。

网友B:
snp文件要带有低频点的数据,如果EM仿不了DC数据的话,频率范围也需要覆盖到低频,因为spectre会用已知数据进行拟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第一个点的频率是1e8吗?这样的话,直流点的S参数并没有包含在这个文件里面。不同的软件算法不同,也许 ...

我更改了起始频点!果然仿真正确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np文件要带有低频点的数据,如果EM仿不了DC数据的话,频率范围也需要覆盖到低频,因为spectre会用已知数据 ...

我用的就是0.1G的点,没想到还不够低。hhhhh问题解决了,多谢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0.1G的点,没想到还不够低。hhhhh问题解决了,多谢各位

EM都是得从0频开始仿的

网友:
大佬,请问一个问题,就是在.proc文件里面只标注了一个和磁通量相关的参数,这是意味着所有金属层的磁通量都是一样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