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JT上面的围了一圈poly,poly有什么用?

楼主(2025-01-21):
BJT上面的围了一圈poly,poly有什么用?

网友A:
模拟版图的图,可以去翻书看一下

网友:
poly是浮空的吗?我猜是制造时利用poly作阻挡层

网友:
it is called poly shield to avoid the field turn on

网友:
应该是注入的时候做阻挡层,没有的话需要额外的no salicide mask层,增加成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模拟版图的图,可以去翻书看一下

《模拟版图的艺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拟版图的艺术》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