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小白,求大佬解答

楼主(2025-01-21):
为什么我用这个命令加的电源线不会不会跨过welltap啊?一到welltap就短开了

网友A:
应该是要先设置电源地的连接关系。。。再增加这个M1

网友B:
M1  要用sroute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要先设置电源地的连接关系。。。再增加这个M1

这个吗?这个前面设置过了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吗?这个前面设置过了呀

是 globalNetConnect VDD -type pgpin -pin VDD -instanceBasenam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 globalNetConnect VDD -type pgpin -pin VDD -instanceBasename *

感谢感谢,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1  要用sroute命令

感谢,sroute我也试了下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