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pletion mos的WPE Vth趋势

楼主(2025-01-21):
TSMC 0.18um节点的PDK没有depletion mos的WPE趋势。正常情况下depleton mos vth随SCA趋势是接近svt nmos还是svt pmos?

网友:
没有这个device的示意图  不能确定 需要根据这个device的具体layout来判断  比如是固定尺寸了还是尺寸大到可忽略WPE了没法判断 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