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点击仿真没反应,点stop就说终止了,再点run还说有仿真正在进行

楼主(2025-01-21):
virtuoso点击仿真没反应,点stop就说终止了,再点run还说有仿真正在进行

网友:
可能是仿真的job提交到服务器上了,不是在本地local,所以看不到simulation log

网友:
可以看一下Tools/job monitor

网友A:
可以在ADEL里面查看job  如果显示running,就等,显示completely就去ADEL的result broswer查看波形(前提你保存了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ADEL里面查看job  如果显示running,就等,显示completely就去ADEL的result broswer查看波形(前提你 ...

解决了,要先用ade explorer跑一遍,然后用ade l 就能跑了。 跟bug一样。。。

网友:
关了ade l 重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