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么把一个虚拟机的工程转移到另一个虚拟机上

楼主(2025-01-21):
本人模拟小白,刚刚入门,在一个虚拟机上做了一个工程之后把整个工程文件夹压缩转移到另外一个虚拟机上了,然后把cds.lib文件改了之后其他的就都正常,但是项目工程的那个library就没法打开只能只读了,报错在下图,我想问一下要怎么解决啊,难道要重新做一遍吗

网友A:
进入这个文件的存储目录,找到。lock文件,删除这个文件。

网友:
find . -type f -name '*cdslck*' -exec rm -f {} +
删除cdslck文件

网友:
  1. clsAdminTool -are <project_di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这个文件的存储目录,找到。lock文件,删除这个文件。

好的好的多谢大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