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教一下大佬,为什么接收机里的ADC喜欢用CTDSM而不是单纯的SAR?

楼主(2025-01-21):
单单一个自带抗混叠效果应该不是主要原因吧

网友:
DSM能做高精度,Sar偏高速一点,你接收机对精度要求应该要高于高速

网友:
楼主做CT DSM吗?有问题想请教一下(看一下我的求助帖)

网友:
自带抗混叠效果是非常大的优势,很多SAR核心功耗很小但加上AAF后功耗比不上同指标的CTD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