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工作状态不对

楼主(2025-01-21):
求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模块需要做一个小的LDO,但是运放的输入对管源极电压怎么调都降不下来,整个运放的状态也是不对的,现在不知道该调哪里了

网友:
功率管关了  你的负载呢

网友:
说实话你不跟我说这是啥电路,我都不知道这是LDO。。。

网友:
你电流镜的状态都不对,先把管子状态调好再说其他

网友:
你的M20、M21是什么作用? 也不像启动电路呀,会影响你的共栅管开启状态的,还有你的M7、M9的gate为啥也是接BG?这个gate电位至少要比BG高两三百毫伏的,还有你说这个是LDO电路,为啥你的反馈电阻网络没接进去呢,都没有静态工作点,肯定不能正常呀

网友:
挂个1M电阻做负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