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scode电流镜提问

楼主(2025-01-21):
我们使用cascode电流镜是为了增大电流镜的输出阻抗减小沟道调制效应等,
那么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其中的共源管主要是copy电流或者提供电流的,共栅管主要就是提供阻抗的,共栅管并不怎么影响这条路的电流大小,所以假如共栅管需要别的电流镜来提供偏置的话,其实可以不需要跟提供偏置的电流镜精准copy?反正它就是提供阻抗的,让共源管的Vov良好就行。

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吗,恳请大家解答

网友A:
我们使用cascode电流镜是为了增大电流镜的输出阻抗减小沟道调制效应等,(共栅管是有自己的“屏蔽特性”,保证下面的共源管的VDS相同,电流镜的两侧的管子,你需要保证流过共栅管的电流相同,保证产生相同的VGS,从而保证下面共源管的VDS相同。)
那么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其中的共源管主要是copy电流或者提供电流的,共栅管主要就是提供阻抗的,共栅管并不怎么影响这条路的电流大小,(它影响下面管子的VDS)所以假如共栅管需要别的电流镜来提供偏置的话,其实可以不需要跟提供偏置的电流镜精准copy?(相对还是需要精准一些,你要保证流过的电流相同,产生相同的VGS,从而保证下面的VDS相同)反正它就是提供阻抗的,让共源管的Vov良好就行。

网友B:
前面理解是正确的:在电流镜复制的场合,共栅管只是稳定这条路的电流的,但是稳定的前提是共源管的Vds要比vdsat大出一部分余量,来应对不同PVT下,共源管也能饱和的情况;但是共栅管的偏置电压产生的支路,如果不是用电流镜copy的话,就会引起很大的失配即没有匹配性,就会造成很大的离散性,最终结果可能会导致你需要共源管的Vds很大才能覆盖所有PVT都能饱和的事实,但是Vds一味的太大对低压工作情况不太友好,且与设计折中理念不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理解是正确的:在电流镜复制的场合,共栅管只是稳定这条路的电流的,但是稳定的前提是共源管的Vds要比v ...

明白了,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使用cascode电流镜是为了增大电流镜的输出阻抗减小沟道调制效应等,(共栅管是有自己的“屏蔽特性”, ...

明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