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后仿怎么跑蒙卡

楼主(2025-01-21):
版图后仿的时候是用CELLVIEW提取的寄生参数,生成了对应的calibre,请问怎么后仿的时候跑蒙卡,前仿跑过蒙卡的情况下是否有必要后仿再跑?

网友:
可以再跑一次,在后仿config里把model换成 工艺库missmatch ,把网表文件加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