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驱动能力弱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5-01-21):
各位前辈,就是设计了个芯片,最后通过模拟pad输出一段时钟信号,但是输出端忘记加大buffer了,输出驱动能力太弱,只能驱动2-3pF的负载,没法直接拉到示波器上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
1. active probe ...

2, use fib large driver

3. ext add driver buffer

网友:
那为什么不在外部加一个buffer

网友:
只能驱动2-3pF的负载??    示波器可以看到的,驱动力够了

网友:
2-3pF怕不是IO+封装+板级寄生就吃光了

网友:
可以在外面板子上直接用一个运放(输出级大电流)接成buffer来传输芯片的输出信号或者搭建一个源极跟随器(能大电流的)来传输

网友:
多快的时钟输出,一般PAD加封装的电容都是几个pF的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