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一定周期后产生一个由低到高flag的counter的电路结构

楼主(2025-01-21):
比如16TCK之后,会产生一个高电平的flag

网友:
有没有triger信号,比如这个这块的使能/por或者其他的信号,如果有这个triger信号来到之后,计数器的计数时钟打开,计数16次之后,产生flag,同时,这个flag关闭计数器时钟,这样flag就不会再次跳动了。这个电路就是在解决counter只数一次或者想让它数一次就数一次的问题,需要用到d触发器采样做延时或者rc delay做时许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