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n仿真如何提速啊?

楼主(2025-01-22):
模拟和数字混合的电路,tran仿真好慢好慢啊!

网友A:
1. 改成APS模式,启用多核多线程,提高速度
2. 改成APS++,牺牲精度,提高速度
3. 改成spectre X,进一步牺牲精度,提高速度
4. 换更快的仿真器,比如ALPS,提高速度
5. 换FastSpice作为模拟解算器,比如Mentor家的AFS、Synopsys家的XA/Finesim,进一步提高速度

网友:
只存关键数据,save all里面改。。。硬盘写入也是瓶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改成APS模式,启用多核多线程,提高速度
2. 改成APS++,牺牲精度,提高速度
3. 改成spectre X,进一步牺 ...

谢谢,都会牺牲精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都会牺牲精度吗?

纯APS精度基本与spectre一致,毕竟就只是spectre的多线程运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