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OCP和OVP的问题

楼主(2025-01-22):
请问各位大神、大哥大姐们,降压buck里同时有OCP和OVP,但是跑仿真时,如果OCP起作用OVP就不起作用,如果给OCP一个固定电平,OVP就起作用。我现在不知道这是正常的吗?在系统里该如何兼顾这两个电路的功能呢?

网友:
看看对应的使能信号是否正常,或者你给的使能逻辑有误;如果是反向的话检查检查连线吧,并且参考相关规格书上对于这两个功能的描述。如果在公司可以询问应用的同事实际情况一般怎么用,自己改成实际需求的逻辑。
一般情况下这两个都只是采样出来(转换成电压)和一个基准比较而已,相互独立。总不能觉得过流时输出肯定下降达不到过压条件吧,省这点功耗一点意义也没有除非电池做输入或许还有点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