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使用dc或者ICC2提取cell时序特征的提问

楼主(2025-01-22):
\text_out_reg[118] -0.005934 -0.222122
\text_out_reg[44] 0.459451 0.117189
\text_out_reg[86] 0.664403 0.149456
\text_out_reg[79] -0.607499 0.443479
\text_out_reg[39] -0.87496 0.90714
\sa33_reg[4] 0.040968 0.714026
\sa33_reg[7] 0.475496 0.238257
\text_out_reg[96] -0.036453 0.208807
\text_out_reg[40] 0.676396 -0.90756
\text_out_reg[56] -0.498703 -0.632989
\sa33_reg[5] 0.2382 -0.259116
\text_out_reg[100] 0.991698 0.23097

比如说我想提取AES(设计)的cell的时序特征(slew,delay,setup,hold等)如上面那样,应该怎么做??能否提供思路,因为一般使用工具report_timing都是报告设计的worst path,我想说提取这些cell的时序特征去用machine learning训练,求助~

网友:
1. 只要 tool 有經過 update timing 的 commands,就會有這些 attribute
2. 你並沒有描述你是使用什麼方式得到你呈現的數字,還有每個數字代表的是什麼訊息,這樣沒有人能夠幫得上你

楼主:
需要抽取每个cell的timing feature,我想通过读lib,文件,再report_timing,试试的但是报错说我没链接到library compiler,所以想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好的思路,欢迎讨论

网友A:
这个通过get_attr的point应该是可以报出来的,当然也可以通过report_delay_calu。。。来报出来指定时序弧的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通过get_attr的point应该是可以报出来的,当然也可以通过report_delay_calu。。。来报出来指定时序弧的 ...

十分感谢回复。想请问一下所以是没有能一次性报告出整个设计cell的时序特征咯?只能一个时序弧一个时序弧地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通过get_attr的point应该是可以报出来的,当然也可以通过report_delay_calu。。。来报出来指定时序弧的 ...

大佬,我还有一个疑惑就是,下面这些特征值,是violation吗,所以有负值。
\dcnt_reg[0] -0.082222 0.321984
\dcnt_reg[1] -0.918266 -0.396674
\dcnt_reg[2] -0.822677 -0.351544
\dcnt_reg[3] -0.782772 -0.399086
\u0/r0/rcnt_reg[1] 0.541253 0.477344
\u0/r0/rcnt_reg[2] -0.810926 0.86807
\u0/r0/rcnt_reg[3] 0.269419 -0.411796
\u0/r0/out_reg[24] -0.751921 0.554449
\u0/r0/out_reg[26] 0.289025 -0.177841
\u0/r0/out_reg[30] -0.963349 0.984443
\text_out_reg[25] -0.12003 0.820068
\text_out_reg[101] -0.331574 0.892363
\sa20_reg[5] 0.070562 0.595671
\text_out_reg[45] -0.801463 -0.067994
\text_out_reg[105] -0.919559 -0.767284
\text_out_reg[41] 0.409959 0.440728

网友B(2025-02-22):
DC commands:
get_attribute  delay_max_rise [get_cells <instance_name>]
get_attribute  delay_max_fall [get_cells <instance_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 commands:
get_attribute  delay_max_rise [get_cells ]
get_attribute  delay_max_fall [get_cells ] ...

这个要cell有这个属性才可以吧,要是没有好像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 commands:
get_attribute  delay_max_rise [get_cells ]
get_attribute  delay_max_fall [get_cells ] ...

主要是为什么有负数我不是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