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plify_Premier VU19P综合不支持designware吗?

楼主(2025-01-22):
Hi 各位大佬,

    我在用Synplify Premier综合是如果器件选择VU19P就不支持Designware的库是什么原因,有何解法?
    还请大佬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
请问会跟license相关么?

楼主:
synplify官方文档说了不支持19P的GCC和dw lib功能 有大神可以cr@sh一下么,谢谢

楼主:
没有大佬帮忙看一下么?

网友A(2025-07-21):
是否可以勾选VU9P之类支持designware的器件先进行synthesis,然后生成edf导入Vivado后再换成VU19P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勾选VU9P之类支持designware的器件先进行synthesis,然后生成edf导入Vivado后再换成VU19P啊?
...

是可以的 但是当资源超过VU9P之类的LUT 30%时,Synplify就会报错了好像

网友(2025-09-26):
也遇到了,有方法可以解决吗?